新手请教G3.5 如图

楼主(2011-07-08):
求助各位    帮帮我这个新手

YOUR NAME 填什么啊~

YOUR NAME 填什么啊~

数据对应不起来啊

数据对应不起来啊

网友:
+我QQ,已短信

网友:
YOUR NAME 不填行吗,试试呢
我怎么没碰到的

网友:
YOUR NAME 隨意填3個 英文字母~
光碟序號 前面的填 00513084~
G3 後面的填 1060111268~
控制的序號 前面的填 39879006~
I2 的後面填 016913~

楼主:
又有新问题  G3.5 装是装上了  我用 ESKY 的0406A 遥控 链接上后 没反应啊  怎么选择设置 遥控器啊  是不是 有快捷键啊  另外 遥控器背面电池盒里的 俩开关 已经调整了啊  怎么还是 没反应

网友:
Esky 6 通 2.4G 玩 RealFlight G2

G3.5 我沒試過 G2 倒是有試 ~
等以後 搖控器修好之後 再試 G3.5的 ~
G2 的可以參考下...

測試 飛鷹3代
Aircraft --> 選擇一架飛機 ~
Aircraft --> Edit XXXXX  , 出現信息: Wait Yau can only edit aircraft that you have created!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copy of the aircraft and edit the copy instead --> Yes ~

New Neme :飛機名稱後面,隨便打3個英文或數字  ~

左下角 Radio Type: Software Radio 維持不變 ~

上面找尋, Servos --> 底下的頻道, Flaps 改 Channel 6 ~     Retracts 改 Channel 5 ~ --> 到下面點  確定 ~

回主畫面, 找尋 Options --> Controller Calibration... --> Stick mapping 選擇搖桿模式.  --> 底下 Advanced Setup... --> Channel to modity --> 點入 找尋第5頻道 ~
This channel is controller  by : 改為 Jostigk  Switck 1 ~  Reverse the direction 打勾 ~

再 找尋第6頻道, 把 This channel is controller  by : 改為 Joysticj Switch 2 ~

@ 飛機襟翼 由左旋鈕控制 逆時針放下,順時針收起~   @飛機縮腳 由陀螺儀開關控制,由右旋鈕,調整縮放位置   開關向下縮腳,開關向上放出 ~

直昇機如果不改變編輯, 熄火降落,在左旋鈕 ~  大小動作在,陀螺儀開關 ~

------------------------------------------------------------------------------------------------------------------------
直昇機也是需要編輯 ~
主畫面  Aircraft --> Edit Radio ... --> 打勾  Idle Up 1 Flight : 改為 Switch 1 Off ~
            Options --> Controller Calibration ... --> 底下 Advanced Setup... --> Channel to modity : Channel 5 --> This channel is controlled by : 改為  Joystick Switch 2 ~
Channel 6 --> This channel is controlled by : 改為 Joystick Switch 1 ~

         Airccraft --> Edit Radio... -->  上面 尋找 Servo Settings --> DualRate -->  Low Rate When : 改為  Switch 1 On

@ 倒飛定速,由陀螺儀開關控制 ~   熄火降落,由左上旋鈕控制,逆時針 開起 ~   順時針 關閉 ~   Idle Up 模式時 , D/R 大動作, Norm 模式時 , D/R 小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