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油门解锁后,再关闭遥控器,四轴疯了。求设置

楼主(2011-07-08):
如题,KK四轴在油门解锁状态下,关闭遥控器,四轴发飙油门最大。今天被打得多处受伤,求安全设置办法, 谢谢了。

网友:
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油门为最小就可以了。

楼主:
额,忽然想起我的接收是从固定翼上移植下来的,失控保护被我取消了的,汗死。。。这就去设置,3Q

网友:
不管什么 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飞控锁定状态下没事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把螺旋桨都拆了,重新设置了失控保护,失控下油门都设为0了。上电试了试,结果正常了。失控时候自动油门为0了。我就是纳闷,原来接收机是用在固定翼上的,那失控保护也设置过油门为0的,怎么拆过来放KK上失控保护就无效了? 看来以后拆机后该设置的还是得重新设置一遍。(图是我的左手和右手的,别的伤就不上图了,哎)

左手和右手

左手和右手

网友:
不讲究啊不讲究!

接收工作的时候绝对不能关控,楼主玩固定翼的时候没听说过?

先开控再插电,先拔电再关控…………

楼主:
好的,谢谢,以后一定牢记。其实以前也是严格按照这个步骤来,今天脑子进水忽然怎么就先关控了。。。买个教训吧。

网友:
先开控再插电,先拔电再关控…………学习了 !

网友:
油门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