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是C0620,呵呵.海量图赏

楼主(2011-07-08):
在论坛收的....上门自提...

这两天清洗发走刀箱和床鞍.....煤油买得太少了....应该多买点...

居然洗出了一盘沙子..清洗过程没拍了...原因是缺少助手

装润滑油的瓶子一开始是满的.洗完就剩下小量了.呵呵...

电机功率和转速小了点...变频器不敢调太快....

各位看官.过瘾否?图片你看了..现在麻烦帮我参谋参谋以下问题....

1.主轴怎么拆?我想清洗下....卡盘已经拆出来洗了.也有不少沙子..现在是主轴法兰开始..无从下手...

2.拖到楼下的时候,发现小车床很重.而且没地方下手...于是拆散了.分件上楼....所以
主轴箱拆开过..现在中心差了一点点...请问怎么调正?

网友:
左撇子专用

网友:
好物件  自用极品,对场地有要求.看着身板不轻啊  大房子的主可以挑战下

网友:
什么相机?用三脚架没?

网友:
 这台叉没到你手前我摸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语道破啊...难怪开起来感觉怪怪...

我左手摇大拖板...却要把手放右边..

右手小拖板..正好跟左手交叉....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富士S7000,为什么要用三角架?

快门速度调高...拍火车都很清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我唔介意啵..

网友:
我有这样一台,是不是同型号的?

变成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嘿,很相似啊....走刀同样在右边....

看部件都似曾相识...主轴怎么拆?

网友:
这机器嫁了一个好人

网友:
ding
建议不要在一页中发太多图,实在是无法打开,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很相似啊....走刀同样在右边....

看部件都似曾相识...主轴怎么拆?

我是这样卸的,前端卸掉卡盘与法兰,后端卸掉塔轮,然后把主轴后端清理干净,涂点润滑油放一天,第二天用个铁垫(我用的是一个挂轮)垫在主轴后端上用榔头向前打,就能打出来了,后面那个轴承会脱出来。`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中托板是个鸡肋,要长一点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长度倒是够 的....不过..我发现刀架太高了....

刀架装得下16的车刀.但装上去...刀尖高出一大截....直接晕倒...

网友:
这个手动走刀时候不烫手。

网友:
主軸箱拆開,沒動到主軸,應該不會影響中心位置
應該原來中心位置就不太準確或是測量誤差
更大的可能是卡盤定心偏心了,或是尾座沒調好

拆主軸箱要先拆卡盤
俺的方法是
卡盤頂緊螺絲放鬆
夾個結實的長木棍
開倒車
就能撞下來
塑料齒輪或太老的床別用這招
齒輪會崩牙
到時侯會更麻煩
老床大多不好拆
先噴大量wd40會簡單一點

如果要調整主軸
就調圖片003的三個螺絲緊度
應該就是軸承有問題了
老床拆洗我一般建議連軸承一起更換
換個質量好一點的
開車時噪音分貝值會降低很多
軸承不貴,所以這種錢別省
換了就知道好處在那兒了

网友:
很好的一台车床,难得您这么用心对待他,用上了地毯,还有一块雪白的毛巾搭在他的肩头,随时听用,您媳妇不对您有意见啊。

网友:
唯一不和谐的就是那个活顶,给人的感觉就老牛吃了嫩草,他太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