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遇到问题,求教老鸟!

楼主(2011-07-08):
今天新买的b6
充电器
到了,不是很会用。。。。我的
电池
是1500mh25c的,一次充一块用多大的电流啊????
当我用转接板同时充两块电池时,使用3s电池充电模式,b6检测是说电压检测错误,,(转接板一次充两块,看来是串联冲的。。。)然后我用6s模式充,我要用的电流是不是还是和一块单独充时一样大小的电流???先谢谢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充电一般用1C电流充,你的电池是1500mah的,就用1.5A电流充电。
B6用转接板是将2个3S电池串成一个6S电池来充,两个3S电池要一样容量的,还是用1C电流来充,例如2个1500mah的3S电池串联成6S 1500mah的电池,还是用1.5A电流充电。

楼主:
谢谢了,现在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