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载荷12kg/㎡的飞机飞起来会是什么样

楼主(2011-07-08):
翼载荷12kg/㎡的飞机飞起来会是什么样

网友:
谁来换算成g/d㎡

楼主:
120g/平方分米

网友:
石头机需要强劲动力才行

网友:
LS说话总是这么幽默~~

网友:
有动力板砖都能飞,比火 箭还快!

网友:
lz做的飞机有12kg/㎡
场地不够会秒炸,够大的话无所谓

网友A:
最近刚试飞完一架翼载荷100克/平方分米的飞机,起飞滑跑20米以内十分好飞,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网友:
按模型的单位换算是120g/平方分米,并不算很大的翼载荷,大型像真机还不止这个数哦

网友:
对于模型来说,不小了
加助推火 箭,砖头也能飞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试飞完一架翼载荷100克/平方分米的飞机,起飞滑跑20米以内十分好飞,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是汽油机?
小飞机空气动力性能差,升力系数本来就小,而大飞机气动性好,翼载荷大,升力系数也大。两者无法比较!不知道lz说的是什么飞机.......

网友:
可以参考米军的F-104,或X-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