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时间,新改的主轴!!

楼主(2011-07-08):
之前雕刻机一直用打磨机做主轴,震动大、单轴承、一比一输出力度不够。。。缺点不小吖~
因为机子不怎样,又不想换什么主轴。只好改了,顺便练练车床。哈哈哈
 希望这次交作业合格啦!~

打磨机轴需要加长才能用。

用圆带传动,所以开椭圆型槽。

DIY的,椭圆型车刀

我磨角度的方法!指教~指教~

普通车刀效果

一柱擎天!哈哈哈

 OK!!还差个座~

网友:
车刀已经退火了  废了

网友:
刀好像退火了

网友:
用有机玻璃做,不如用一整块铝做.

网友:
做得很好。支持。  磨刀可不行 太热退火了 (都变颜色了)
那样车刀的硬度降低了  简易磨的时候要采取冷却措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速钢磨削可是不容易退火的哦,高速钢可以空冷作为淬火工艺的,它的一个特性就是红硬性特好,还有二次回火加硬能力,一般钢材淬火后通过回火来消除应力降低强度,但是高速钢回火后反而会增加硬度的,所以有时加热后变了色的高速钢比之前还会提高一点强度的,切削反而会更锋利的。

楼主:
 哈哈哈~ 被大家都看到了。

退了点,就是磨的时候刀尖有点退火了。
所以就更加使劲磨~磨得通红,再来一个淬火。就是切铝,没所谓~
但发现,不把黑色的磨掉,会很容易粘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子还是pvc板搞的。。。。所以考虑到机子性能和容易加工。选择有机玻璃,顺便可以看到里面嘛~哈哈哈

其实开始想做个气动的试试,但没有气泵在手,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