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桨具体怎么加强...

楼主(2011-07-08):
怎么加强~还有太紧了~需要怎么挫??是拧开螺丝拿开胶片再挫吗??然后挫完再502粘上胶片上螺丝?

网友A:
从来不处理。

网友B:
挫的是塑料片,不是桨根~
502直接在桨根的木头裸露处渗进去就可以了,主要是利用502加强木桨根部纤维的结合力,增加木板强度,与制造玻璃钢的原理类似~

网友C:
包皮扯掉 整个刷一层木质保护漆 强度立刻倍增 但是也变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