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又环保,两块3s1p的电池绑一起,航线加悬停7分30秒

楼主(2011-07-08):
8块电池组了4组,飞亚拓500E,航线加悬停,加了低压报警器,飞7分30秒,下来电压在3.78左右,省得再买新电池了 分开还可以继续飞450

楼主:
相似性能的分组,贴上标签

楼主:
自己做的连接线

楼主:
20A充两块电池,十来分钟完成

楼主:
充电过程记录

网友:
lz的充电器真不错
口水中阿

网友A: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ller电源终于找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ller电源终于找到了啊

眼睛很尖呀,谢谢你的推荐,“默默无闻”的工作真是爽

网友:
口水中阿

lz的充电器真不错
口水中阿

网友B:
 我的 2200mah 30c  x 2 - 500ESP 航线加悬停 只能飞 3分30秒

网友C:
500的话。。建议用XT60哦。。T插隐患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2200mah 30c  x 2 - 500ESP 航线加悬停 只能飞 3分30秒

我的电池比较新,最多五六十个起落,另外容量是26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的话。。建议用XT60哦。。T插隐患多。。

我看边上的几个老鸟都没换,我也懒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充电?

最大到40A,现在只用到50%的能力

网友E:
这种组合我也用过,电池很容易鼓包,飞行时间也太短,中途如果降落1两次电力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组合我也用过,电池很容易鼓包,飞行时间也太短,中途如果降落1两次电力就不行了

不明白为什么会鼓包,难道6S1p的电芯不是6块串联吗?   7分30秒我觉得可以了,短不短不晓得,再长就有点疲劳了

网友B:
500ESP - 100 95 85 95 100 (可能我调的暴力點)

我的新电池 - 10-20起落
2200mah 30c  x 2 - 能飞 3分30秒  (轻微鼓包)45-48度
2600mah 35c 6s  -  能飞 4分30秒                     40-45度

电调 - 38-42度
电机 - 40-45度

XT60 不会被赫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ESP - 100 95 85 95 100 (可能我调的暴力點)

我的新电池 - 10-20起落
2200mah 30c  x 2 - 能飞 3分30秒  (轻微鼓包)45-48度
2600mah 35c 6s  -  能飞 4分30秒                     40-45度

电调 - 38-4 ...

 我是500E新春版
我挂了电压报警器,报警马上下了,单节电压3.78上下,目前未发现鼓包,航线7分半,没试过3D能飞多久,因为我现在3D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边上的几个老鸟都没换,我也懒得换了

6S与3S,功率大一倍,电流差别不大,T插足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大到40A,现在只用到50%的能力

20A充电,受不了的是电池,不是充电器,20A充电,22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接近10C,花牌标称5C充电,T2也标称5C充电,但是5C充电同样对电池有一定影响
20-30次看不出来,长此以往,50-100个起落后,就该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A充电,受不了的是电池,不是充电器,20A充电,22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接近10C,花牌标称5C充电,T2也标称5C充电,但是5C充电同样对电池有一定影响
20-30次看不出来,长此以往,50-100个起落后,就该换电池了。 ...

20A是给两块电池并充,每块电池是10A电流,没有超过标称的5C充电电流。目前看来电池没有被充坏过,都是炸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是给两块电池并充,每块电池是10A电流,没有超过标称的5C充电电流。目前看来电池没有被充坏过,都是炸坏的

强烈建议你10A串充,并充的时候电压低的那块大电流,电压高的滞后,一定有一块超标。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充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