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问题

楼主(2011-07-08):
请教各位!我450 pro安装完毕了,为什么打尾舵机 尾巴有点跟着晃动?这正常么?

楼主:
没说清楚!是尾管跟着有点晃动

网友:
不清楚 我600EFL没这情况

楼主:
机机基本调好了啊! 整得我不敢飞啊!郁闷

网友:
是不是追尾了?陀螺仪感度降低一点试一下。最好放一段录像上来看看。

网友:
固定螺丝,上胶,拉杆和尾管平行!如果还是不行,拆了重新装!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楼主在检查检查,或者再潜水

网友:
球头和球头扣,看是不是很紧!我的3154,摇臂很软,一般打死都是摇臂弯了,尾巴动好像真的没遇到过啊!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是尾舵机行程的问题,行程长了,舵机把尾巴拉偏了。现在正在调,貌似还没有解决办法 我用的XG7!

网友:
LZ应该说说是怎样的晃动?
上下晃?左右晃?
如是上下晃,是否是转速低了造成的点头现象!
如是左右晃,是否是陀螺仪感度高了造成了左右摆或机机震动过大影响陀螺仪正常工作造成金鱼尾(也是左右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是尾舵机行程的问题,行程长了,舵机把尾巴拉偏了。现在正在调,貌似还没有解决办法 我用的XG7!
多看下说明书,有教你怎样调尾舵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