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立帖为证,今天晚上冲动定了标准版DLG。

楼主(2011-07-08):
好贵啊,六百多大米,还没算那个将近三百的接收机。
夏天跑,DLG减肥增黑利器啊!增黑不上税,看看几个月之后我能黑成啥样子。

网友:
才刚刚开始,不多的

网友:
DLG也到白菜时代了

楼主:
白菜两毛钱一斤啊…这价格,能买几千斤白菜了…-.-

好贵啊…

网友:
那怎么不用镍氢电池?你这个能买2组镍氢电池使了

网友:
老苦的,个人觉得玩过固定翼的上手这个,最难的是丢,先得丢得好,再然后才是留空时间的问题。
老苦这个DLG,DLG新手(8是固定翼新手啊)应该很轻松到1分半以上。

网友:
话说我曾经眼睁睁看着某个飞手,把好好的一架DLG狠狠的头朝下往地上炸
这个要找泥巴地和草地,水泥地的8要,无动力的,整不好下来面目全非。

网友:
今天下等刚飞了这个普极板,感觉机翼不怎么牢,主要是蒙皮不起作用,几个起落蒙皮已经有的地方张开了,尾巴今天在土地上面手接,结果没接住,往前滑翔在地上拖了一米多长,结果一看,尾巴已经断了,今天晚上拿玻璃钢补强了,明天照样甩。新手玩这个主要是扔,我一般最多扔一个电线杆高度就已经不行了。出后飞机总是往左旋转。到达最高位置基本要转半个机身,估计是我平尾安装角度不对,有点出手后螺旋状态。留空时间就几秒,飞行重量是296克,但留空时间还是几秒,主要是以前飞固定翼都是用副翼转弯,现在习惯性的也是副翼转转弯,所以一转弯就掉高度,在这想请教个问题,扔DLG的时候,是顺风扔呢,还是逆风扔啊。

网友:
呵呵,楼主幸运啊,你一冲动,也就千把块钱,花钱了事。如果是你动了自己动手做的念头,那才是钱坑啊!

网友:
自己动手更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