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我可以开夜车啦.楼下说听不到声音!

楼主(2011-07-08):
小车1台.放在5楼.怕吵到楼下,垫了毛地毯,桌子是木的.感觉不太结实那种.轻推会晃....

楼下是我高中同学.他与父母同住...今天在Q上沟通.他说听不到声音...可以接受.哈.太好了.

主轴还没拆出来清洗...再洗洗..上点油.把皮带换新的...再优化优化..声音和震动应该会更小...

今晚11点测试的.感觉震动还是有点大...还有改进的空间...

网友A:
车钢棒 再吃刀大点 楼下就听的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钢棒 再吃刀大点 楼下就听的到了

同意,还有干活干到关键时刻.刀钝了. 估计楼下就有意见了......
解决办法 白天做切断,拔毛胚的活. 多备几把刀备用. 晚上悄悄做精细的活.话虽这么说,但是不适合我. 我干活好像没有计划性. 我晚上都是理论学习:loveliness: .

网友:
呵呵,你这么放换挂轮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这个脚不适合放车床。

网友:
唯一的好处是这个脚对减轻震动有一点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十分讨厌换挂轮.想换转速我已经加变频器.

想车螺纹..打算改数控...

想自动走刀...加脉冲发生器+步进电机

网友:
 TIM的车最后还是被你弄到了。

网友:
变频器这样装散热行吗?广州这几天很热啊!

网友:
我也觉得 百公斤以内的小床用木头脚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有个这样的楼下邻居真好!就算有噪音还可以问他,然后继续改进。比那种上来就和你吵架的强万倍了

网友:
100MM 厚,跟木桌面一样大小的橡胶板垫底,保证不吵到楼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得多少钱啊...100MM就是10C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面打了小孔的,呵呵.手放上面能感觉有风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是的..总的来说还是值这个价的...

变频器好用...车床成色也可以....刚性都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需要的..切断直接用线切割..当然线切割也要DIY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等调整好...实际粗车... 再约他听下声音

网友:
 木架再加根木板程三角固定就不会晃。。。

网友E:
价钱很合适  主要还是你家里有地方安置 呵呵   上来吵架的还是好的  就怕那种又生气又不找你吵架的  暗算你就麻烦了   我每次玩雕刻机都玩板小时关了  看看楼下有没有动静 没有再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钱很合适  主要还是你家里有地方安置 呵呵   上来吵架的还是好的  就怕那种又生气又不找你吵架的  暗算你就麻烦了   我每次玩雕刻机都玩板小时关了  看看楼下有没有动静 没有再继续

我就碰到过一个这样的,我是一楼在车库里玩,他在隔壁,还好让我提前知道了,没暗算到,其实我挺怕影响到邻居的一直很注意,真影响到了你上门跟我说,我肯定会不好意思会改进的,你这不声不响的暗算人,那就别怪我了,持续了两个月,他前两天刚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