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的重量问题,有点不明白,请教!

楼主(2011-07-08):
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大家每次都在说是什么电机什么KV然后配多大的浆,可是我发现有的浆虽然是同样尺寸和角度,但是重量却相差很多,比如说我有两种8060浆,一种是最普通的好多人都在用的,只有6克重,另一种是DYS的,有13克重。
    我就想了,如果用同一种电机比如2212KV1400的,难道用这两种不同重量的浆那电机的负荷会是一样的吗?应该是重一点的浆对电机的负荷更大吧,如果不同重量对电机的负荷也不一样的话,那么这浆又应该怎么和电机搭配呢?
    希望我这种菜菜类的问题不会惹大家笑,只是想向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
GWS的8060大约有5克,浩業的 8060也有兩種,重量又不一樣

网友:
真没想过这问题,一直都是看桨径、螺距和kv值来配桨,从来没想过重量,谢谢楼主提醒,也希望楼下高人答疑

网友:
负荷主要来自空气的阻力,桨自身重量附加的负荷不多。你可以试试把种的桨减小5毫米直径比较一下,重量差别不大,但负荷就差很多了。另外桨的表面粗糙度和桨尖大小厚薄对负荷的影响也很大。

网友A:
转矩=螺旋桨转动惯量*角加速度+负载力矩,桨轻重也就是相当于转动惯量的大小,稳态的时候,角加速度几乎为零,因此基本无影响

网友:
重的转动时稍费力,也就是会损点电吧,应该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矩=螺旋桨转动惯量*角加速度+负载力矩,桨轻重也就是相当于转动惯量的大小,稳态的时候,角加速度几乎为零,因此基本无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还蛮高深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我看起来还真有点费劲,呵呵

网友:
应该只是在加速的时候重量大的浆对电机造成的负荷大,速度稳定后应该都差不多,重量大的桨只是惯性大点罢了。

网友:
桨分油动和电动(一般带个E作为标记)。
油动和电动最大的区别在于转速。油动发动机的转速静止状态一般都是超过10000rpm,而电动的设计转速一般在6000~8000rpm,而螺旋桨的载荷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同等尺度下油动的只有做得更强才能满足要求(就是比较厚),而电动由于载荷小,强度要求低,所以厚度做得薄,自然就轻了。
还有电机其实也可以高转速运转,但是螺旋桨越大效率越高,因此一般匹配的桨都是让电机的使用转速降低,提高扭矩,虽然电机效率不是最高点,但是由于螺旋桨的效率提高的多,总的效率反而高些。当然这种说法只适合于飞行速度不高的情况下,特别是3D悬停更要这样使用。
如果飞行速度要求高,那就只能采用高转速,小直径大螺距,这样和油动区别就不大了。

楼主:
这个更高深!

网友:
我想说的被六楼说了,嘿嘿

网友:
影响重心更多一些。:loveliness:

网友:
就算同样尺寸,同样重量的桨,如果桨叶形状有区别,表现出来的拉力特性都会不一样。细细的体会就会有感觉。相对来说重量的区别由于惯性的问题,也许对电机的提速性影响更大一点。
有些经验不可以用具体的数据、公式来表达出来。好比一对双胞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个性相貌都会有一点点不同。这个又怎能说得清楚了?唯有多实验多总结,找出其中的大致规律。

网友:
太高深的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动平衡好了那就好了,把桨往转子根部靠拢,然后桨的动平衡如果好了,那就行了。
至于影响应该是不停的调整转速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惯性。比如0油门变满油门,那么突然的那一瞬间重的桨电流应该稍微大那么一点。来克服重桨的惯性吧~不过考虑到桨转动方向切割空气的阻力很小,动平衡做好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人指点。

网友(2013-04-10):
桨分油动和电动(一般带个E作为标记)。
油动和电动最大的区别在于转速。油动发动机的转速静止状态一般都是超过10000rpm,而电动的设计转速一般在6000~8000rpm,而螺旋桨的载荷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同等尺度下油动的只有做得更强才能满足要求(就是比较厚),而电动由于载荷小,强度要求低,所以厚度做得薄,自然就轻了。
还有电机其实也可以高转速运转,但是螺旋桨越大效率越高,因此一般匹配的桨都是让电机的使用转速降低,提高扭矩,虽然电机效率不是最高点,但是由于螺旋桨的效率提高的多,总的效率反而高些。当然这种说法只适合于飞行速度不高的情况下,特别是3D悬停更要这样使用。
如果飞行速度要求高,那就只能采用高转速,小直径大螺距,这样和油动区别就不大了。
这说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