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MACH3数控车车制螺纹攻略>>一文有感

楼主(2011-07-08):
读了再见咪咪的文章<MACH3数控车车制螺纹攻略>

按传统人工车螺纹的方法.如果不可能一刀车完.需要分几次车削的时候...就需要退刀...

从刚开始进刀的地方重新入刀.传统的走刀跟主轴是通过齿轮联动的.

所以.当退刀回到原来入刀点...主轴的角度也正好是第一次进刀的入刀点.这样就保证了螺纹是正确的.

不会乱扣....

如果mach3不必对主轴实行控制...只要读取主轴转速....那mach3又是如何保证退刀后,主轴角度正好是第一刀的角度呢?

对于忘记咪咪的辛苦劳动成果.我不容置疑..只是脑力有限.一时想不过来....请大家指导我一下....

网友:
不是只读转素,哪个测速信号同时是另位信号,每次都已这个信号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那我明白了...3Q3Q

网友:
主轴编码器要让系统知道主轴的位置

网友B:
精确定位主轴至少要200线的分辨率才行

网友:
MACH3 主轴大多只用一个脉冲,测速和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确定位主轴至少要200线的分辨率才行

问题是:1   MACH3好像没有能力强大到运算200线的功能。
                2   即使能运算200线的能力,但其没有能力判断200线中哪个是零位,这个是其最致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