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客服请进来一下,咨询新产品的参数

楼主(2011-07-09):
客服你好,想问一下,450pro的载重大一些,还是650v-4的载重大一些,官方的悬停时间是多少?谢谢!

网友:
 好像差不多

网友A:
都是四电机这么直接比肯定X450 pro负重大啊  X450 pro自重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四电机这么直接比肯定X450 pro负重大啊  X450 pro自重轻啊

网友:
从x450pro 与 x650v开始,为了便于用户升级,它们采用同样的电机与螺旋桨。并且可以互换。

x450pro 的结构简单,全重只有700g多一点。而x650v-4 的重量有850g左右。因此裸机而言X450pro的负载能力大于x650v-4.

但要航拍,必须要有云台和相关脚架机构。所以如果把x450pro拿去diy成航拍载机,重量也就不见得比x650v-4轻了。

楼主:
谢谢客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