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飞起来了,不知道油针怎么样

楼主(2011-07-09):
风神飞起来了,不知道油针怎么样,是富了还是贫油了,风好大的比450稳

网友:
做沙发 慢慢看

网友:
新发动机磨合吧 有点贫油了 把主油针开3格试试

网友:
最后一张图被烫得很有型 都联想到横目了?

网友:
飞完了下来马上摸摸缸底,温度别太高就行

楼主:
中速不用动吧

网友:
LZ一定非常高兴。。。。接下来就是烧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的死人么?

网友:
我也看中了飞神,最近一直关注她。
看排气感觉贫油,我还没飞过油的,只看过视频哦。
LZ风神配的啥发动机?启动是瑞集60级的吗?启动杆带不带单向轴承?容易启动吗?
正学习呢,

网友:
注意三点:1、启动后,飞机离物品太近,操作还不是太稳,容易打到地上的启动机。
          2、旋停应该离人5米以上距离,这样会安全很多。
          3、不要在电线及周围有物品的情况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