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的控问题

楼主(2011-07-09):
MCPX自配的DX4E控是不是不能玩倒飞的啊,起飞的时候必须按遥i控器前下发的按扭,螺距才能为正,才能起飞吧,有哪位高手指点下,刚买了台,配了台DX4E发射机,倒飞不了

网友:
DX4e 是垃圾。
配個DX8玩玩。
倒飛應該是撥Trainer那個開關。
我的事BNF用DX7 飛,RTF的東西不太清楚。
上Bladehelis.com上面有視頻的。

网友:
最少也得DX6I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PX自配的DX4E控是不是不能玩倒飞的啊,起飞的时候必须按遥i控器前下发的按扭,螺距才能为正,才能起飞吧,有哪位高手指点下,刚买了台,配了台DX4E发射机,倒飞不了

你没设定好模式,我也用过dx4e,不是这么差的…当然可以倒飞,建议你去问卖家…

网友:
自配的可以倒飞吧 有这个视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设定好模式,我也用过dx4e,不是这么差的…当然可以倒飞,建议你去问卖家…

dx4e我知道有个混控模式啊,但是怎么用DX4E由正飞状态倒过来啊,DX4E控推油门的时候是螺距没有变化的,我现在是把 桨朝下,才能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