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MCP X外出飞行时,充电方案是怎样的?

楼主(2011-07-09):
原机配的充电器一次只能充一个 ,而且用什么做6V移动电源?

网友:
不懂啊 多带些电池吗

网友:
可以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多搜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3679

呵呵,已经拜读,怪我没说清楚。我的问题是有没有比较方便的直流外场充电方案?以后飞其他机也比较方便,不用备太多电池。谢谢。

网友:
如果自己开车去飞的话可以

网友:
环保的就用太阳能电池板10瓦 60多元吧。
其他的可以买免维护的电瓶,6伏的。至少4安时以上。价格也不贵。
或者有电动车的话就接电动车里面的电。配个稳压模块就可以了 一个稳压的也就5块钱左右。
还有一种就是买太阳能电池板配家里无用的手机电池。5瓦太阳能电池板 加6块手机电池2个电池一串联  3组并联。估计能坚持1天。我1瓦的太阳能板一白天冲600MAH的电池一块。
这样适合出去钓鱼,钓完了 飞一会,在休息下,等下午了又可以玩了。呵呵

网友:
买一个车载逆变器加上原装充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