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为什么充不进去电

楼主(2011-07-09):
问下我的B6为什么冲不进去电 设置什么都好的 原来的设置 11.1V 3S 1.5A 用了几次是好的, 现在 冲到11.8V左右就降到11.5V左右 ,不固定 或者直接就会降到 11.5左右 怎么回事 哪的原因 ?哪位高人指导我下 QQ125209297

网友A:
好好 看看说明书 你是不是 充电设置搞错了

网友B:
我记得电流1.5-0降,电压0.1-0.2的降

网友C:
先把你的设置说一下吧,估计选择串充模式,要选择平衡模式才对。

楼主:
充电器我会用 应该是内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