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刷电调场效应管如何代换

楼主(2011-07-09):
朋友有架有刷双桨共轴的直机,摔机的时候没有关油门,有一个场效应管烧毁了,型号是 SSC 8138GT4。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能用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A:
找个坏的显卡.找上面的电源调整管即可.用的时候测一下极性,N沟道还是P沟道.别弄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