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OM500之终级改装-------超级小碳狗

楼主(2011-07-09):
魔没退成,继续折腾
    喜欢皮带直驱,所以有了TG450,又有了logo600,还差个中间级别的,YT500实在不喜欢,以前也折腾过,结构太复杂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型,无意看到了ATOM500,结构是我喜欢的皮带直驱,但配件价格实在太高,一直没有入手。
    群里的懒懒送我一个ATOM500的机身,自己经过一系列的改装,终于搞成现在的超级小碳狗。

照片

楼主:
以前也改过标准舵机,用的原配马达,动力达不到我的要求,掉转厉害。现在改回小舵机,用了MKS9660A,马达用天蝎4015 1070KV,动力好象用不完一样,飞起来感觉好极了。暴桨的声音听着爽。

楼主:
想用上狗的尾波箱,尾皮带轮是个大问题,ATOM用的4MM尾轴,一炸必弯。LOGO是5MM尾轴。这难不到我,把ATOM的尾皮带轮改一下,孔扩大到5MM就行了。尾轴用的非耐450的主轴改的,便宜啊。ATOM的皮带轮短一些,要加垫片,自己用非耐TT的轴套切两个,让皮带轮对准尾管中间

照片

不死尾轴搞定

不死尾轴搞定

照片

用非耐TT的轴套切两个垫片

用非耐TT的轴套切两个垫片

照片

非耐TT的轴套

非耐TT的轴套

楼主:
改造完成的尾部。自己雕的波箱和水平尾翼,以前500SE上的太大了,按500的比例设计了一个小号的狗尾。
尾拉杆也用logo的方式,自己参考YT700的拉杆做了改进。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天蝎的马达还是够劲,以前ATOM原配的马达要10T齿才行,现在用天蝎的用9T齿就很暴,而且还轻50多克。三个MKS9660A又比以前的MKS1210轻了几十克,现在好飞多了
因为要用YT500的头罩,头罩柱要改位置。原来的十字盘导轨用不上了,自己用碳板雕了一个,再用飞越500的水平尾翼座做的连接,性能超好。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视频来了,技术很差,只会简单几个动作,但飞机状态好得很。V8表现不错,锁尾刚刚的,自旋很顺

和大碳狗哥在一起

和大碳狗哥在一起

网友:
很细致,顶上去再看。

网友:
又见潜力贴,前排留名!

网友A:
好家伙,退着退着搞这么个牛机出来,下次再退估计要上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退着退着搞这么个牛机出来,下次再退估计要上真机了
真机是不会搞的,小命要紧。不过继续折腾那是肯定的。

网友:
改的不错,够花心思的.

网友B:
好像和“狗”没什么关系喔

网友:
很赞的胸器,希望下次能有视频啦!

楼主:
视频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狗”没什么关系喔

怎么会没关系呢,移植了好多logo的配件,尾部全是LOGO的了。传动结构也和LOGO一样是皮带直驱的

网友C:
看图貌似用的RJX的头?
为什么不用atom的头呢?atom最口水的地方就是那个无副翼头了
不过尾直取小logo也要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貌似用的RJX的头?
为什么不用atom的头呢?atom最口水的地方就是那个无副翼头了
不过尾直取小logo也要顶一个

机身是朋友送的,他没有旋翼头,所以图便宜买了个山寨RJX头,还不是真的RJX,不过价格更便宜,精度一点也不输,材质还要好一些。RJX的桨夹用不了几天就会发黑,这个没有这现象。

网友:
旋翼头假如用回ATOM的无副翼头是否美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