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怎么拆...求教练....

楼主(2011-07-09):
厚颜无耻的我想请大家帮我参谋3个问题:

1.主轴怎么拆...目前进度就如图片所示状态.需要先做些什么,后做什么...?卡盘要装回去再拆吗?
2.电机轴承用什么润滑油好?普通很清的那种油好不好?对润滑知识极度缺泛...欢迎教授级指导指导
3.电机是铜线的吗?

正面两张

反面

折下来的卡盘

全景

顺便展示下我的家当...

3个57步进+2个衣车电机+2个小直流风扇电机+1个24V小减速...改走刀不知行不行?

这里还有一些....

还没买砂轮机..风扇电机凑合凑合...

别小看咱...是能干活的哦...六角匙就是它干的!

慢..没完...本想再开一贴...放这里算了....

先拍下接线,以免待会忘了!

居然还有一组...拍下!

转子,前后两个轴承是S203-RC

后盖

电机绕组...是铜线吗?

再放大点

慢..发现一点可疑处...!!

我的富士S7000就这点本事了...

虽然有微距,但不可开闪光.又没有光源灯

应该是油漆结反光...

网友A:
后面皮带盘拆了往前打

网友:
像铜线 可以用锉刀 在没有影响的地方挫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接线的地方

网友:
老货就是不一样线好粗啊

网友:
又被肢解了。。可怜的娃,
机器拆多了不好啊,楼主还是把好奇心收一收吧

网友:
我建议你百分表打一下,跳动很小的话不要拆了。加些润滑脂就好,机械东西多拆不是好事,拆一次精度必然损失。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皮带盘拆了往前打

   要是只是按照你说的步骤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只是按照你说的步骤去拆......?
忘记了里面还有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