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M请进,尾控问题.

楼主(2011-07-09):
我的天8S的"
陀螺仪
感度混控",在摸式为AVCS时,不管"位置"项是0是2, "比率"项中都不显示AVC,只显示NOR. 是控有问题吗?还是设置问题?
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12个机型都这样.

网友A:
比率项用"+" "-"键来改变,锁尾模式和普通模式比率的转变临界点为0.0%

楼主:
谢谢解答.一试就灵!
又发现一个问题:
把''位置"项设为2,确认后,2不能保存,再打开,还是0,这正常吗?

网友B:
控制要设在飞行模式,位置普通

网友C:
俺打酱油的。

楼主:
天地飞MM忙什么呢?
抽空系统讲讲,说明书看了半天没明白.

楼主:
自己在顶,
把''位置"项设为2,确认后,2不能保存,再打开,还是0,这正常吗?
知道的说一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