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接收机直接控制开关? 而不通过舵机

楼主(2011-07-09):
我想做个遥控云台,其中一路控制相机快门,找找大家都资料 都是使用舵机来机械控制,为了减轻重量,我想用电路直接控制快门线

请问大家 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可以直接从接收机插舵机的插头直接控制快门(为了安全,中间要有光耦)?
我搜索了历史记录,找到用坏的舵机更改成开关电路的,就是找不到直接控制开关电路的

网友:
做直接控制电路不如就用坏的舵机改,因为舵机的集成电路是批量普及的,成本极低,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谢谢  明白你的意思啦 呵呵 谢谢

网友:
有个接舵机线的红外拍照的东西的,你挖坟看看

网友A:
用坏掉的舵机的电路板,接电机的那两根线焊下来,接到一个5V继电器的两端,同时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驱动继电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坏掉的舵机的电路板,接电机的那两根线焊下来,接到一个5V继电器的两端,同时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在哪里串  给画个草图行不行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点火器电路,接上就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遥控云台,其中一路控制相机快门,找找大家都资料 都是使用舵机来机械控制,为了减轻重量,我想用电路直接控制快门线

请问大家 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可以直接从接收机插舵机的插头直接控制快门(为了安全 ...

现成的电路估计及其难寻……
想要从接收机的舵机输出口控制相机快门,需要一个叫“鉴宽器”(脉冲宽度鉴别器)的电路。
其含义可以如下理解:
常见的舵机接口输出信号是个PWM信号,其脉宽在1毫秒到2毫秒之间变化,中立点的脉宽为1.5毫秒。因此,借助“鉴宽器”,将大于或小于1.5毫秒的脉宽作为相机的快门控制信号。
如:当脉冲信号小于1.3毫秒后,鉴宽电路便输出信号;大于1.3毫秒的信号,鉴宽器维持现有的状态。
DIY此电路,对于有无线电基础的人来说非常简单,说白了就是一个“积分电路”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串  给画个草图行不行

在接到继电器上的正负极任意一根线上串进去一个二极管就行了。。接上接收机以后可能不听话,拨开关不动,或者继电器抖动等情况,这时候就要调节舵机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