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诫大家一件事... 太阳太猛了

楼主(2011-07-09):
今天两组4S过后 再用6S飞 70涵道... 80A好盈. 结果..........

网友:
什么清况??

网友:
太阳把热缩皮晒缩了?

网友:
抱着干嘛

网友:
夏天了 还这样搞  小心拉黑烟哦

楼主:
原本电调是放在里面的.. 但是温度太高 把泡沫給融掉了.  回来后改到外面去散热!

网友:
我还以为电容爆浆呢,切,真没劲。

网友:
加台空调~~

网友:
涵道飞机的电调不是应该放在涵道内侧吗?涵道的气流就是最好风冷。

网友:
我的涵道机在大太阳下以100km/h狂飙一会儿,电机电调都是温热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