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尾翼可否改为三叶螺旋桨。

楼主(2011-07-09):
转速变慢的同时提高推力。

网友:
完全可以啊

楼主:
真的很少或没见过有直机用3叶的

网友:
回复 藤椅 raymondgoodok 的帖子

 仿真机和少部分机子有三叶/四叶的尾桨 。。。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

网友:
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成本的问题,多一叶就要改变变距机构。
三叶的变距设计起来复杂些。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用处不大,越复杂的机械机构,出问题的几率越大。

网友:
重量提高,零件增多,如果是4通的话,随意。。。

网友:
改尾桨组容易,那你怎么改传动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