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老菜鸟求教超低级问题!

楼主(2011-07-09):
超级新手试飞吉比固定翼,无能力飞起来。操控中加了油门,拉了升降翼,试了N次,只有一次抬头。请教各位老鸟,让飞机飞一会儿,如何操作?有哪些调试重点?谢谢了!

网友A:
吉比应该属于超慢速的飞机  很容易飞啊 是不是太重 了

网友:
滑跑一定距离再拉杆

网友:
检查一下重心,祝你成功

网友B:
重心调了没

网友C:
感觉拉力够吗?

网友D:
舵量如何?至少上下各30度

网友:
螺旋桨是不是装反了   拉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吉比应该属于超慢速的飞机  很容易飞啊 是不是太重 了

应该不是很重吧,抬起过头,滑行的时候不能走直线,方向舵微调摆正了,还是不能走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调了没

电池2200MAH的,放在电机后面,整机中心在主机翼碳杆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拉力够吗?

拉力应该够的,最大油门,噌就窜出去了,但问题是起飞不应该是这样大油门才能升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量如何?至少上下各30度

在遥控中已经把各舵机舵量调到最大了,实际目测应该有45度左右了

网友:
那估计重心有问题,或者是拉力也线,自己找找原因,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