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教F3P机的材料问题

楼主(2011-07-09):
我见过我朋友有一台EPP材料做的F3P机,摔了N次了,只有稍许变形,但没有裂 ,还能飞,网上也是很多的EPP材料的,但是我朋友跟我说用KT版做更好,我现在搞不懂了,倒底是KT板还是EPP材质做的F3P机好用,关键一点是我没有飞过F3P机,我飞直机的,但是
模拟器
里我花了半小时可以很稳 的吊机了,所以有点想搞台F3P机玩玩,

网友A:
···
EPP 材质 对于做F3P 来说 优点是耐炸 缺点是 太柔软 虽然有碳片加强 看似是一个整体 但是 碳片不能渗透到EPP 的每个点 每个角落
所以无论怎么加强 刚性都不及KT 板
另外EPP表面相对KT板 粗糙 飞起来 会感觉动作有点滞 与空气会发粘
KT材质 刚性够 但是对于新手不耐炸 做机相对容易
因为F3P需要练习飞行 所以选择耐炸而且刚性好的材料是最好的 可以2种材料结合起来

网友B:
楼主可以做2个一样的鸡鸡epp kt,比比看哪个适合你

网友C:
3MM EPP机,加强到呕吐哦!呵呵!

网友D:
没有飞过F3P机,还是用EPP材料做的F3P机比较好,耐炸,不建议用KT版,你飞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E:
补充一点,KT的密度大概是EPP的两倍,不过强度好强度补充也少一些。但是总的来说还是EPP做出来的飞机要轻一些。

网友F:
好像国际比赛用的都不是EPP?
是传说中一种叫D板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