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里哪款固定翼飞机最适合新手练习

楼主(2011-07-09):
刚安装了凤凰3.0,开始练习飞行,请问哪款固定翼最容易飞?
------------------------
谢谢大家,找到了最简单的。玩了一下,降落比较容易,就是要精准降落还不行。
我以前玩IL2,光降落就练习了几十个小时。模型操作还是容易多了。
准备把模拟玩好后开始制作微风,希望首飞不要炸机。

网友A:
上单翼 螺旋桨 飞机

楼主:
原帖由
小明-shaoxing
于 2011-7-9 21:00 发表
上单翼 螺旋桨 飞机
飞机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B:
找个塞斯纳飞吧~~

网友C:
选个电动的塞斯纳182试试吧

网友D:
kt f117最好飞

网友E(2011-10-26):
我练降落只用了一个小时啊

网友F:
EXTRA 330 低速降落 漂亮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