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落叶飘。。。

楼主(2011-07-09):
函道JJ如何做落叶飘?还有请模友推荐一款竞速JJ

网友A:
改变喷口和推力线角度高空满舵筋斗就可以螺叶飘.买个猎豹602还是什么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装个KV3000以上的直机电机4寸桨3S就可以搞竞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改过一架炸坏的台风了,用的450 3900KV的电机, 4寸浆,半油门速度就可以破百,不过影响外形,想要一款真正的竞速函道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