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图纸,照片生动地介绍下拉,右拉,机翼迎角

楼主(2011-07-09):
新手做飞机都碰到怎么做下拉,右拉,机翼迎角问题,我翻了下老帖子,有的道理讲得好无图,新手看不懂,有的只有张简图,不全面,于是我花了几个小时制写了画了做飞机如何下拉,右拉,机翼迎角,不足处望大家指正

这几张图主要说明了:
1 基准线
2 基准线=飞行方向
3 机翼迎角线
4 下拉线
5 平尾与基准线夹角为0度
6 拉力线的延长线在重心之上,则产生低头力距
7 右拉

注:这架赛纳斯飞机图纸的下拉角达到6度,每架飞机的下拉,右拉,机翼迎角是不一样的,最好是通过飞行调整到最佳角度

图纸

图纸

照片

照片

网友:
谢谢LZ,看图一目了然。

网友:
请详细介绍下:如果右拉大了?小了?或者下拉大了或者小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以便让我们这些新手有更多知识的掌握,楼主辛苦了!!!

网友:
右拉大了,加油门右偏航;小了。左偏航。
下拉大了,加油门低头;小了,加油门抬头。
拉角调节合适了,增减油门对飞行姿态没有影响
只是速度发生变化。
一般调不到最优,大约差不多就好。
好的控,可以用油门升降混控和油门方向混控来解决。
还有个方案是使用陀螺仪。

网友:
顶下,看得一目了然,非常清楚。

网友:
甚好,一目了然

网友:
6 拉力线的延长线在重心之上,则产生低头力距
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2012-08-05):
还看不懂

网友A:
最后一张真机的图片有误导之嫌, 建议找一架油动固定翼的照片来说明.

真机的照片, 并未发现有下拉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真机的图片有误导之嫌, 建议找一架油动固定翼的照片来说明.
真机的照片, 并未发现有下拉角.

有的啊@( ̄- ̄)@你怎么看的啊

网友:
你就咋怎么聪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