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英寸SBACH342 重心在娜

楼主(2011-07-09):
42英寸SBACH342 重心在娜 请老鸟告诉下

网友A:
平尾歪了,鉴定完毕

网友B:
把你的平尾重新装一下,重心位置(从机翼根部前缘算起):要飞3D就把重心调到那个黑色闪点的第一个弯折处,如果只是练习就调到第二个弯折处

网友C:
尾巴这么歪!没有特别的说明的话按翼根弦长的28~35%飞着调,调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