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轴加轴承

楼主(2011-07-09):
买2个8*12*3.5的轴承,一般大点的轴承店有卖,2块到4块1个,如果想把轴承放进车体壁内,需要买支12mm麻花钻

内孔8,外径12

内孔8,外径12

厚度3.5

厚度3.5

直接放在车体壁的孔是放不进去的,孔是10mm,就是1厘米,而轴承12mm

直接放在车体壁的孔是放不进去的,孔是10mm,就是1厘米,而轴承12mm

找来12mm的麻花钻头,几块钱1大支

找来12mm的麻花钻头,几块钱1大支

用手拿着钻头拧就行啦,也可以用衣物包着,不伤手

用手拿着钻头拧就行啦,也可以用衣物包着,不伤手

钻完量一下,12.1mm,轴承刚好放进去

钻完量一下,12.1mm,轴承刚好放进去

网友:
呵呵,你的三号坦克底盘被折腾的千疮百孔啊,

网友:
你是用什么动力驱动的????

网友:
加轴承该买带边的 如要扩孔最好买8x16x5带边轴承,轴承大点较耐撞击

楼主:
人手驱动的,反正那么薄的车体壁,才4mm,带边的更好

楼主:
12mm的好扩孔一点,当然如果有大台钻就另当别论。16mm如果没有机器会容易扩孔扩歪了,人手拿16mm的钻头也更费劲

网友:
不错, HL虎1应该也适用吧?
顺便告诉下大家:
8*12*3.5  带边轴承型号为 MF128ZZ或 F678ZZ
8*16*5   带边轴承型号为 F688ZZ

楼主:
带边的也有,觉得没什么所谓,就随便上了个没带边的,尺寸一样8*12*3.5

网友:
这么扩孔,不论是台钻手钻或手拧,孔也会歪的,没定心.我造了个定心杆,把这杆插在齿葙再用这些钻头扩孔,很准,但只限田齿葙及3:1全铜齿葙能用,hl的有点繁.
带边轴承固定较易,不易向内外移动,看我加的..........

网友:
不过扩孔时如何与驱动轴保持同心是个技术难题,
大家都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就恒龙车体那点破塑料,几下就穿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应该用可调铰刀的,尺寸控制在12-0.02~-0.05,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用可调铰刀的,尺寸控制在12-0.02~-0.05,过盈配合。

好方案,就是难实现了点,除非找人加工,我可没你那些大机械,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2011-08-21):
我一开始想这样,不过老是弄不好同心。转起来会把波箱弄的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