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用固朗k-7xⅡ遥控器进来说一下感受

楼主(2011-07-09):
本人想入手固朗k-7xⅡ遥控器,因为这控的价钱比较好接受,就想入手一套,想问下正在用的模友用此控的感受,这控是否有油门和螺距曲线显示,因为它的上一代的K-7x是没有的,正在用的模友给些经验。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说明书 看一遍不就全明白了吗

网友:
我就正在用固朗的第二代控,感觉很简洁,很好用,至今用了好几个月,都没出过问题,顶了!

楼主:
想问下2楼的朋友这控的显示是否清晰,省不省电,因为我现在用的是K-7X的控那个显示在白天里简直看不到,还要就是他是否有曲线的设置显示呢,谢谢。

网友:
我新手正在用,搞不明白........

网友:
液晶显示的,白天不怕光;没有曲线绘制的图表,曲线是用数字显示的。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

网友:
没有曲线显示  只有曲线数字     好用

网友:
省电又好设定,飞飞航线夠用了,不会3D,飞过3D的说说

网友A:
按说明书说,每个通道的行程都可以分别搞正负方向,而我的7X11实际只可以调正方向的(按不出负方向的选项),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用过K-7XI,手感要强过天地飞7,功能和设置不怎么样
K-7XII用了液晶屏设置,应该会改善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说明书说,每个通道的行程都可以分别搞正负方向,而我的7X11实际只可以调正方向的(按不出负方向的选项),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这样。

看看说明书 可以设定
ü UPDN 改变通道号("CH1" 到 "CH7")
ü INCDEC 改变正反向状态

网友:
挺好的,我正在用

网友A(2011-08-08):
引用 网友B:

看看说明书 可以设定
ü 按 UP 或 DN 改变通道号("CH1" 到 "CH7")
ü 按 INC 或 DEC 改变正反向状态

我说的是EPA,不是REV。在EPA的设置里,按INC或DEC是改变数值而不是正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EPA,不是REV。在EPA的设置里,按INC或DEC是改变数值而不是正负值。

你把摇杆往相应方向拔一点看看

楼主:
已入手K-7XII 了,感觉比上一代的要好一些,设置方便了,但是那个电池插口啊可是一般的难插啊,固朗的这种设计就应该配一个不用拔电池的锂电充电器啦,顺便问一下模友们,ESP 摇杆指数是有什么作用的呢,一般要调多小数值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