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剃须刀

楼主(2011-07-09):
剃须刀电池不行了,本想换电池,但是找不到那么小的电池。于是用一个手机充电器接到电池上,现在只要有交流电就能用。

楼主:
用4只IN4007二极管降压

网友:
7号镍镉 或镍氢电池啊。

楼主:
不是7号,是两节镍氢电池组合在一起,组合后和7号一样大

网友:
淘宝啥也有,乱换电池注意安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么搞的,我用的USB接口,出差时可以接在本本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么搞的,我用的USB接口,出差时可以接在本本上用

那就是电脑的一个外设了,哈哈

网友B:
在背后粘个手机锂电池,把里面的充电电路去掉,加一个充电插头,也总比现在好啊

网友:
央视广告的那个剃须刀,就是飞科牌的,我买了,垃圾得很,结构仿飞利浦的,两个圆形刀头,刮不干净,总是有残留,还得用剪刀剪,内置电池绵软无力,容量超小,充满电刮3次就没有电了,还好胡须少,如果是阿富汗的大胡子,恐怕一个都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背后粘个手机锂电池,把里面的充电电路去掉,加一个充电插头,也总比现在好啊

本来也想这样改,但是麻烦些,而且总有忘了充电的时候。当然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不错  呵呵
不过我喜欢用刀片的

网友:
第一个飞利浦用了六年,第二个飞利浦用了两年就坏了,现在更新换代是越来越快了.

网友:
吉列 不用电 哈哈

网友(2011-09-05):
我的第一个飞利浦用了12年了,还在服役中,用干电池的,当时是99元买的

网友(2012-09-15):
直接叉220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