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台小钻铣床,没图有描述(已上图)

楼主(2011-07-09):
今天闲着没事,想去掏个台钳用,随便问了句,有没有小铣床,因为坛里的达人总结过:买了车,想改铣,改了铣,想买铣的定理。我现在处于想改铣的阶段,但是怕被言中,先关注一下铣。
    老板指了一下院子,有一小铣,老板介绍大约400斤。
    但看这只铣,外形做工较精致,居然有油盘,下带一约40厘米底座,十字滑台纵横都能顺利摇动,肉眼观丝杠磨损不大。电机为600W,标记△220v,275A,Y380v,200A(可能电流读数不一定正确)老板说这个电机这样接用220v,那样接用380v电。看到电线有三根,每根两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电机铭牌上写着84年字样。
    另外说一下立柱,和平时大家反映的壁厚多少多少不同,看上去居然是实心的,就是有锈,正面有一导轨,带直齿,上下摇动顺利,就是不很光滑,感觉立柱的精度应该像镜面,可是不是。
    上面有一钻夹头,可能已经锈的不好用了,老板说是13的,有点失望,他说能换成16的,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另外不知道打下钻夹头后,主轴锥头能不能锈,如果锈了,可以用么?

    请各位给我出个主意,值得不值得收?大约值多少钱?先谢谢了!

楼主:
请教大家收二手铣还要注意什么问题?过几天带相机去拍下,再上图

网友:
上图看看再说

网友:
楼主去哪里淘的,是不是在即墨大集呀,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上的找找来个截胡

楼主:
是莱西小集,呵呵,一个二手机床摊点,刚注意4楼是老乡。你的头像很个性。不要截我的胡哦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眼见为实

楼主:
再发几张图,请大家指导

楼主:
2000!一次。。。。。2000两次,有人加价没有?2000,三次,成交!

楼主:
现在最担心的是,主轴下面用手用力晃动,能感觉出有一定的旷量,观察旷动处的润滑油,能看出活动,不知道是轴承有毛病还是咋的,也不知道容易修么?图中黄色标记处得结合部位旷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担心的是,主轴下面用手用力晃动,能感觉出有一定的旷量,观察旷动处的润滑油,能看出活动,不知道是轴承有毛病还是咋的,也不知道容易修么?图中黄色标记处得结合部位旷动。。。。。。748565

主轴必修!轴承必换!

网友:
和钻改铣的结果雷同,,夹头是带锥度的,,,也有可能用力就掉出来,看看主轴锁紧机构进给机构这都是关键的东西,否则怎么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换了轴承就能好么?轴承好换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这种类似的铣床主轴与铣夹头的连结方式还有别的方式么?我朋友有个转铣床,铣的时候就掉钻夹头,我也怕。。。。。。

网友:
即墨大集和莱西小集 都在哪呀! 有机会我也去逛逛.

楼主:
想截胡?
各位帮看看啊

楼主:
自己厚脸皮顶下

楼主:
晕发表下见解啊,1000块值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换了轴承就能好么?轴承好换么?

您的问题需拆开测量来看,根据目前描述,只能确定轴承肯定不行,至于套筒及其他无法确定。
肯定能修好,依损坏情况定,须财力和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
要不照废铁收下??就是铁贵了。。。

网友:
1000元可以收了 要修主轴 换轴承 清洗 旷量校正  很敦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这不是铣。照片后面底下的工作台乃原配。鸡鸡型号是威海精密机床附件厂的Z512  83年左右的东西。 仔细看都知道啊 铣能是这结构?

糊涂中。。。。。。,电机是84年的,怎么能看出不是铣的结构?望扫盲!

网友:
之前说值1500,仔细的又看了看,现在最多给1000,貌似没拉杆,那只能把这东西理解为台钻外加一个工作台,到手之后还要进行翻新维修,工作量也不小,看主轴直径如果打通孔加一个拉杆貌似还够呛 最后你换零件、出去外加工的钱再加上你的辛苦钱得多少呢?

你这样想,买个新的7016钻铣才多少钱?

网友:
我也觉得这是个钻,算不上铣
主轴有微进吗?能锁死吗?主轴孔是通孔还是盲孔,有多大?

网友:
比钻改铣可以少弄个十字滑台。机头肯定得改,没拉杆,不知道下面有没有锁母?
废铁价没的说,高一点也可考虑,毕竟有个滑台。再高就纯粹是为了显示改造技术了

网友:
还不如淘宝上1650的16毫米铣,那是新的。

网友:
截胡!!!
我是帮忙的。

楼主:
那你们截胡吧。。。。

我主要是不懂铣床的原理,隐约觉得应该有个拉杆,这个确实是没有通孔,就前面一莫氏锥头,放一钻夹头,夹转钻头就是钻床,加铣刀就是铣床,经过几天扫盲,我有点懂了,铣床和钻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不知道有钻改铣成功的么?就是把这种盲孔没拉杆的,改成可装铣夹头的那种。

网友:
可能不是铣,楼主慎重购买!没看见主轴拉杆,也没有看见主轴锁死装置和微进给!

网友:
那个立柱100%不是实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发表下见解啊,1000块值不值?

1000圆基本就是废铁价了吧,电机也是好的吧,这是个工业机,质底好但也被操得多,自己能弄的也是可以修整得不错的,自己不能弄那就不要打那主意了.

楼主:
自己不能弄。。。。。。

今天参观了朋友的滕州造钻铣床,发现他的上面有拉杆,这个没有。但是这个花键配合得很好,没有旷动,而朋友的有旷动,哪位朋友能指点下,怎样治疗花键旷动?

网友D:
这个是带十字工作台的钻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