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一起用ATMEGA8单片机做遥控器

楼主(2011-07-10):
最近这两年又开始对航模感兴趣,30级油机、450、固定翼纷纷上马,也经常在各大论坛晃悠。
后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部分模友们好象都不喜欢自己研发东东,很多人觉得这样的设备又要求高,那样的设备又是非常精密的东西,觉得只要不是进口的东东都不好用。个人觉得这一现象非常奇怪。
其实和其他的电子设备相比较而言,航模所用的遥控器、电调、陀螺仪、平衡仪都不应该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只不过很多人没有静下心来仔细研究这些东西而已。原来我有一个打算,准备从遥控器、电调、陀螺仪、平衡仪一路做下去,做一个系列出来,但实在可惜,一直非常忙,没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能够用在研发上面。
这两天刚好稍稍有空,于是抽出时间做了遥控器。

楼主:
由于技术和设备的原因,高频部分对我来说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现在高频部分又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模块可用,所以为了节省时间,我没有做高频和接收机,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可以选择飞梦的2.4G套装即可。

另外我手头没有坏的遥控器,所以暂时没有把做好的遥控器装在一个盒子里,做好的遥控器如下图

楼主:
我用的游戏手柄的摇杆作为操纵杆,用的ATMEGA8的最小开发板做核心,为了验证遥控器是否生效,用了2.4G的0406控的USB教练头接计算机。

基本原理是,用ATMEGA8的六路ADC通道作为输入通道,采集操纵杆位置,生成六通道的PPM信号。
受ATMEGA8的ADC通道数限制,比例通道最多只能6个,但开关通道的扩展是很容易的。我暂时只作了六路的比例通道。(只用了四路,另外两路打算在装入遥控器壳的时候装电位器)。

只花了三个晚上(其中两个晚上在学ATMEGA系列单片机,真正编程只用了一个晚上,约三四个小时),遥控器就基本上已经做好了。用PC示波软件查看,波形正常,随比例通道的摇杆位置变化正常,将PPM信号引入USB教练头,用realflight3.5试飞,操控性非常不错。

等过段时间,我去找一个旧的遥控器,把单片机装进去,再接个飞梦套装,就可以用于飞机上实际试飞了。

网友:
 顶高手,期待您的大作赶快面世!!!!!!帮你顶起

楼主:
另外,第一次做的版本没有包括CCPM和混控,有空的时候,再花上一个晚上,接上液晶屏,就可以把混控做上去了,CCPM和混控本身非常简单,主要是设置项多,得花很多时间来做和调试设置菜单。

在此也请教一下,有谁有PPM信号时序的详细资料,可否指教一下,PPM信号的脉冲的宽度的变化范围到底是多少,我没查到相关资料,做的时候是自己测的0406控的时序,可能会太粗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之高高手。
在此帖火之前留名。

网友:
6通道每通道多大的分辨率啊,能不能做到快如闪电,丝般顺滑?

我用M16 C语言写的,分辨率很低,估计你用的是汇编吧!~

网友:
这帖要火 先留名

网友:
大小舵,混控,正反,各种开关等等都因该考虑进去才更完美

楼主:
有谁知道如何贴图的,也请指教一下吧,上不了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8是8路10位ADC,但由于管脚复用的原因,我只用了6路,还有要用来做按键的,没有按键,就没办法做CCPM、混控什么的设置了。

既然是10位的ADC,那当然在摇杆的行程范围内是1024个点,行程的分辨率是1024的。

我也是用C语言编的,其实做遥控器,最核心的指令就是对端口的置位、复位和延时,个人觉得这些指令用汇编和用C的差别很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下一步做混控的时候,用C编菜单要方便得多,做CCPM和混控最主要就是菜单的工作量大。

网友:
CCPM和混控设置菜单什么的够你弄一阵子了!~

网友:
其实WK-2801用的就是AVR单片机,如果实在太麻烦,还是买个吧,哈哈!~~

网友:
 喜欢单片机.所以;留名等C语言程序

网友:
没下文了???

网友:
您要是抽个时间就能做出来遥控器、电调、陀螺仪、平衡仪,那我奉劝天地飞之类的厂家撞墙死了算了

网友:
 惯性平衡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不必遥控器

网友:
03年用过mage8做遥控

就是把单片机的ppm信号输入到4vf里面去,用4vf的发射功能 可以设置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扩展到8通道。当时是读书,遥控器又很贵所以搞这个东西。想用来飞直升机。后来做成了也没用。
一个通道的ppm信号就是是1.5ms的方波,一帧大概20ms,由几个通道的一串方波组成。这个信号在接收机端通过移位寄存器一个个输出来。
5irc上好像以前有很多这样的资料。

网友B:
现在想搞红外平衡仪,类似cpd4的。
如果有哪位大侠知道原理请分析一下

网友C:
本人不才,做不出来,很期待你的成果,希望能颠覆暴力神话...

网友D:
做吧!!等你的处女控出世

网友E:
开始我也觉得暴力,但后来发现模型行业其实一点也不暴力,要是暴力怎么没见几个上市公司做呢?其实花点功夫在别的东西上都比模型来钱多,之所以有人做这一行,我想更多的还是因为喜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