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遥控灯教程(有视频演示)

楼主(2011-07-10):
这是裸车灯演示视频(视频中的灯的做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电路复杂一点采用的是两两串联在并联(6V))
这是车壳灯演示视频

做裸车灯材料、万用电路板、LED灯

做裸车灯材料、万用电路板、LED灯

剪出两小片

剪出两小片

上松香

上松香

焊接LED灯

焊接LED灯

连接LED灯

连接LED灯

试灯

试灯

试灯2

试灯2

对准安装孔

对准安装孔

做灯电源线

做灯电源线

对准了

对准了

完全插入

完全插入

弯曲好、焊接电源线

弯曲好、焊接电源线

准备试灯

准备试灯

裸车灯从上往下看

裸车灯从上往下看

前大灯,看远处

前大灯,看远处

尾灯(相机问题灯变色了)

尾灯(相机问题灯变色了)

拆出来的舵机电路板

拆出来的舵机电路板

打开控和接收机把拆下来的舵机电路板插到第三通道,用表连接红色和黑色的线,再慢慢扭动电位器(也就是现在 ...

打开控和接收机把拆下来的舵机电路板插到第三通道,用表连接红色和黑色的线,再慢慢扭动电位器(也就是现在 ...

再用胶水把电位器固定住我是用热熔胶滴进去再把电位器上多出的柄剪掉就可以了

再用胶水把电位器固定住我是用热熔胶滴进去再把电位器上多出的柄剪掉就可以了

这就是做好的舵机

这就是做好的舵机

直接插入第三通道

直接插入第三通道

这是安装好的舵机电路板红色的是输出插口

这是安装好的舵机电路板红色的是输出插口

前大灯

前大灯

尾灯

尾灯

内部线路图

内部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呵呵

网友:
废旧舵机确实很有用,我用来直接驱动绞盘,还是比例控制的 原驱动板还是开关的,不可调速
所以舵机直接改室内飞电调也是可行的

楼主:
丁页走已!!!!!!!!!!!

网友(2011-09-05):
我也想做一个不过有一个问题,第3通道不是插电调的吗?插了这个电调插哪?

网友:
挺好的,够实用

网友:
复杂?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