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亚托35X的电调好还是好赢40A(非铂金)的好啊?

楼主(2011-07-10):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亚托35X的电调好还是好赢40A(非铂金)的好啊?
还有亚托450M的无刷电机怎么样?和其他牌子的100多的电机比较那个更好?

网友:
35x就是因为缓启动非常好,所以才这么受欢迎,不过35x发热厉害,连飞几块电的话就有可能烧掉,尤其在夏天。
好硬铂金的缓启动比非铂金的稍好一点。。。
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就算不是非铂金的我也选好赢 谁用谁知道啊

网友:
35X确实发热很大啊

网友:
我用的35x,发热恐怖,总让我觉得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35X夏天容易过热保护

网友:
35X 一直用,很好

网友:
35X注意散热的话,很不错的!

网友:
嘿嘿,两种目前都没有用过,我是进来了解的。

网友:
同 ls,  好赢 60 a  的装 450上面怎么样啊

楼主:
谢谢各位啦 那大家的意见是好赢的要好一些吗?????

网友A:
我也正纠结铂金60A和亚拓35X呢……飞450用…

网友:
肯定好赢40A!!.................35X UBE: 251MG带不起来......

网友:
如果让我选择,我选择35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纠结铂金60A和亚拓35X呢……飞450用…
我用铂金60A飞450毫无压力,缓起动也可以

网友:
35X体积小巧 飞1年多了 没有烧烂只有炸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铂金60A飞450毫无压力,缓起动也可以

我到没别的,主要看铂金60A比40A外观漂亮不少,然后缓启动看着舒服就好……

网友:
好赢40A更经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