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定位气动执行构

楼主(2011-07-10):
花了我大半年的时间,搞了个气缸多点定位的技术,已经申请专利了,这个应用应该是很广的,我已经成功的用这个技术把一个2吨卡车的6速变速箱改装为电控换档变速箱,但市场如何开发一直困扰着我,,这个技术主要还是应用在自动控制方面执行机构需要多点定位场合,目前的定位精度可以达到MM级,像车床的主轴箱的电控换档。
   由与平常打交道的也就是这些东东,所以只能想到这些, 还请坛里的高人们帮着出出主意,看看还能用在哪些场合,在市场开发上有什么建议还请大伙多多指教

网友:
貌似市场上有伺服气缸,想定哪里定哪里,不知和楼主的相似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市场上的东东我也见过,采用闭环控制,成本高,需要用PLC 来控制,我这个跟他的应用场合不一样,结构更简单,控制简便,可用气动元件只接手动多点定位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申请专利  那就公开一下详细技术特征  相信坛内有相当人能共享此技术  也能扩大应用领域  不但但是模型  相信范围很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正在搞视频

网友:
那么简单的说明又怎么能说得好可以用在什么应用上呢

网友:
不要自己开发市场 对自己的专利有信心就卖给气缸制造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过他们,他们不感兴趣,所以我才做了一个应用模型出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zODMwMTg0.html视步在这,

网友:
可控汽缸长度是多少,重复定位精度如何,耗汽量及噪音指标范围,想了解。如果已经通过了专利审查,请将专利号贴上,我去了解后再提建设性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视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控气缸总行程 主要受材料强度及结构限制,可根据具体应用场合设计,  可实现整个全行程上的多点定位,位置是由气缸设计制造时确定下来,不能更改,目前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做到毫米一级,耗气量比同样大小的双作用气缸略高,  这取决与具体应用情况,噪声没有测定不好说, 专利目前还在审查中,我这也是在做一下市场情况调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控气缸总行程 主要受材料强度及结构限制,可根据具体应用场合设计,  可实现整个全行程上的多点定位,位置是由气缸设计制造时确定下来,不能更改,目前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做到毫米一级,耗气量比同样大小的双作用气缸 ...

有消息告知一下,关注中。我认为应用范围很广,如果气缸是通用件成本可控,如果位置能更改应用范围会更宽。

网友:
可以用在机器人执行机构,如果能够受神经控制,可以用在假肢行业吧,我自己想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想过用在机器人方面,但我这个不能连续定位,是步进工作,所以只能用在那些位置固定的场合 ,如冲床送料机械手什么的。用在人身上就不合适了,看能不能用在像美军机器骡子身上。

网友:
气缸有内置传感器型的,如装入磁钢型的,可按需分段装入磁钢,外面放一只干簧管即可,也可以使用开关型霍尔,如使用线性霍尔,精确度可更高

也可配合外置电子尺等实现控制,如电阻尺
至于成本,上面的的东东都不高,用PLC那是小量应用时,大量使用时,做专用控制电路,没多少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消息告知一下,关注中。我认为应用范围很广,如果气缸是通用件成本可控,如果位置能更改应用范围会更宽。

好的,这个技术的优点也就在成本上,一般场合可以手动控制,可以不需要智能器件,我也想听听多方面的意见,为今后市场做准备。谢谢您关注,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说的这个技术我接触过,属与闭环控制,气动之所以不好控制,就是因为气体有弹性,当到达指定位置时,当负荷小时就是切断气源,也停不下来,所以在控制时要有提前量,这个运算机来就比较复杂,它跟我这个东东适用的场合不一样。比方说车床主轴箱,有二组三联 齿变速和一组二联齿变速,一共18级速度, 实现电控变速,用我这个只需要一个二极管组成的编码电路就可以实现,要是用闭环,PLC控制,程式就搞死人了。

网友:
你这个好像硬定位的吧,噪音还是个问题的

网友:
稳定性如何,经过疲劳测试么? 汽车这里的东西可是要人命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硬定位,用硬定位实现多点定位手动就不行了,噪声主要是空压机的声音,这个上面是排气声,没加排气消声器,争取做个好点的视频,让大家看明白,还不知怎么上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H:

优点就是简单可靠,不过这得事实说话,在汽车上还没有测试,在一台镗床上用了三个月没出过故障,

楼主:
没人用这个吗,我想到用这个进行换刀,实现简单机械手的功能

网友I:
LZ是高手,我也是刚刚接触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是高手,我也是刚刚接触气动

高手谈不上,都是在坛子里学的知识呗,对了,你的6125搞到没

网友:
不懂,不过表示关注

楼主:
我正在做一个长行程的四点定位气动机构,做好了发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
坐等看大作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还要背个储气罐或者空压机一类的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卡车上是有气源的,不用

网友J:
一种气动执行机构的行程开关结构
申请号/专利号: 201020183089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气动执行机构的行程开关结构,其包括气缸体、导杆、两个行程开关,所述导杆通过同步杆与所述气缸体的活塞杆固定连接,所述导杆上固定安装有挡块,所述气缸体的活塞杆伸出、缩回时带动所述挡块分别撞击所述行程开关,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行程开关安装在靠近所述气缸体的一端,所述挡块为两块,所述两块挡块安装在所述导杆的两端并分别位于两个行程开关的外侧。由于两个行程开关安装在靠近所述气缸体的一端,便于电缆接线,而且要实现防护等级为IP65,只需要安装一个防水外罩。
申请日: 2010年05月09日
公开日:
授权公告日: 2011年01月12日
申请人/专利权人: 无锡力华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园开发区太湖西大道1898号星湖名都1601室
发明设计人: 陆长利;谢桂高
专利代理机构:
代理人: 顾朝瑞
专利类型: 实用新型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种气动执行机构的行程开关结构
申请号/专利号: 201020183089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气动执行机构的行程开关结构,其包括气缸体、导杆、两个行程开关,所述导杆通过同步杆与所述气缸体的活塞杆固定连接,所述导杆 ...

他这个只是介绍的行程开关的安装方式,我估是是闭环控制的定位机构,跟我的不同,我这个不需要位置检测,也不需要进行原始位置判断,控制上我应属与大开环,小闭环,我的没有位置检测机构,要简单,所以可靠性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只是介绍的行程开关的安装方式,我估是是闭环控制的定位机构,跟我的不同,我这个不需要位置检测,也不需要进行原始位置判断,控制上我应属与大开环,小闭环,我的没有位置检测机构,要简单,所以可靠性高

不是很清楚你的设计内容。
假如气缸整个行程是100mm,你可以让活塞在任意位置比如25,50,75,90这四个地方精确停住(毫米级误差)。不需要复位,一次执行完成。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很清楚你的设计内容。
假如气缸整个行程是100mm,你可以让活塞在任意位置比如25,50,75,90这四个地方精确停住(毫米级误差)。不需要复位,一次执行完成。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理解完全正确,还请多多指教定位位置是制造之初就确定下来的,想定到哪,给相应的电信号就行,

网友:
我用过汽缸外面捆绑感应开关的,能用,但是没有楼主的控制精度那么高

网友:
凡事就怕钻研,钻研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了了。贵在坚持。

楼主:
回复 网友L:

您把气缸一般用在那方面啊,

楼主:
谢谢你,我会一直做下去的,这个项目如果上马,市场还是得我来挑头,我的伙伴都不是搞机械方面的。想多方听取意见才行,不能想当然的做事情。等项目做顺了,我还是会一门心思的搞技术研究。我想只有市场和技术很好的结合了,才能持久的发展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M:

您说的是电动推杆,有这种东东,但控制起来比较麻烦, 要知道撞块当前位 置在目标位置的那一方,才能决定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假如中间有断电的话,原始位置丢失,那就没法控制了,目前我只见过两位的,行程开关只起到限位检测用,多位控制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N:
LZ这个气缸内部结构改变大不,你可以卖专利给气缸厂嘛,这个市场还是蛮大的,前提是气缸成本不会成倍增加,不然很容易会被其他方式代替掉的,现在步进、伺服都很平民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的意思是气路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这个气缸内部结构改变大不,你可以卖专利给气缸厂嘛,这个市场还是蛮大的,前提是气缸成本不会成倍增加,不然很容易会被其他方式代替掉的,现在步进、伺服都很平民化了!

成本结构都跟一般气缸差不多,气动的好处在直线型机构上的功率密度要大。也想过找相关企业合作,正在寻找中,谢谢您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不明白

网友:
想问下申请专利的花费是多少?找的代理还是自己办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是找专利事物所办的,它们对流程了解多一点,实用新型三千多,发明专利4千多

楼主:
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讨论,自顶一下

楼主:
我顶顶顶,不能沉了

楼主:
自已再顶一下

网友:
好像很多办法可以实现多点定位啊,用齿轮程序可以实现;用简单的电脑程序+步进电机可以实现;用位置开关霍尔元件可以实现。

如果你事先做好纯气动,我想,假设气缸长100毫米,在25,50,75,90毫米位置有4个放气孔,孔直径大约0.05毫米,利用气体的射流效应???????开启关闭某个程序气体开关。所以,他可以停在毫米精度上。

这个东西不难啊,你们大家去拆一个气体或者水的电磁阀,就全部明白了。

楼主对不对????????????????????

网友:
在气体或者水的电磁阀里面,只要非常小的气体或者水的射流,就可以带动很大的【气体或者水】射流。而这个比较大的空气或者水流,改变了进出气缸的压力以及定位。

网友:
理论上好像不难啊,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P:

看来您好对气动这一块还是有一些关注的,我补充一下,液压气动阀中,那个小孔叫先导孔, 打开后减小了阀前后的压力差,同时接通了推动阀 心的压力回路,就好比电路中三极管,用极小的能量控制极大的能量,楼主再仔细想想,思路跟我的比较 接近了, 现在不还不方便公开。

网友Q:
引用 楼主:
楼主再仔细 ...

看糊涂了,到底谁是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糊涂了,到底谁是楼主?
不好意思,回贴搞习惯了,

网友:
呵呵!地雷的秘密已经泄露了。开个气路通到前面,然后只需控制气路开关就行了。对吗?

网友:
楼主假如100MM

你1-100   1MM的行程通过什么控制它停止运行。。~~~还没看明白汽缸是拆过很多个了

网友:
汽缸都是通过电池阀。。磁性开关。。可调型汽缸来定位的

您这个是~~~~~~~?

楼主:
回复 网友K:

方向是正确的,但还有一些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R:

1MM是指的重复定位误差,我这个是多级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R:

说简单点我这个是用了气路闭环的原理控制的,所以不用磁性开关,不用管当前位置,真需要知道目标位置就行,所以不需要复杂逻辑判断,结构简单可靠

楼主:
初频来了

[url=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zODMwMTg0/v.swf[/rm][/rm][/wmv]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zODMwMTg0/v.swf[/rm][/rm][/wmv][quote]原帖由 myisdk 于 2011-7-11 10:04 发表
不是硬定位,用硬定位实现多点定位手动就不行了,噪声主要是空压机的声音,这个上面是排气声,没加排气消声器,争取做个好点的视频,让大家看明白,还不知怎么上视频

楼主:
上视频

引用 楼主:

楼主(2019-06-19):
我7年前的贴快沉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