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p100改无刷的可行性??

楼主(2011-07-10):
(77.03 KB) 2011-6-28 13:12

(93.24 KB) 2011-6-28 13:12

(69.95 KB) 2011-6-28 13:12

(72.13 KB) 2011-6-28 13:12

参考其他网友的照片。虽然4合一留了改装位,但是貌似主马达的空间很小。如果改外转无刷,舵机会造成干涉。或者说这飞机只能用内转的??

网友:
有刷电机就是便宜啊

楼主:
一般内转的发热比较严重。不知道有无好的外转可以选择。

网友:
如果改和华的机子有区别吗?最后估计都要用华的电调和小无刷马达吧?
不过找到便宜的有刷最好了,估计一个电调就够买飞几年的有刷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也逃不掉选华可以用的无刷。 有刷的飞起来不爽。连续2,3块电后,马达就发热的不行。持续飞行压力巨大。

网友(2012-05-13):
挖坟,最近收了架尸体,反正无聊正打算折腾一下这个,这机改无刷有几大好处~

原厂就支持无刷~配件商有无刷专用齿轮的,后来估计是销量不好没推出……

而且接收器处空间很大

再者,原厂支持500容量的电池,接口和华科儿电池口一样,叫什么口来着……

不知闪猫后来有没有研究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看,期待结果

铜河兄,给点意见呗,这个空间够装什么电机……配啥电调好

尾空间肯定也够装无刷了

网友(2022-10-20):
我2012半退魔,2014还是2015展会上买了WSAP NANO呢,无刷的500,有刷的350好像,那时候不会倒飞和翻,在公园试着一番机子就散架BYBY了,那个主无刷马达只有两克,现在看来是最小的无刷机子了,当时买了两台机子,一台有刷的易飞Efly FBL 100(好多年后才知道是易飞这个商家套牌澄星6050的!易飞这公司就在我们公司旁边,当时打过电话差点去登门拜访了),WASP nano摔坏就没再玩了,6050不久遥控器也坏了彻底退魔,2018年回来已经是伟力小鸡鸡的天下了,但我却踏上了地平线的小飞机的末日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