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焊机使用时焊芯老是缩到药皮内

楼主(2011-07-10):
最近买了台锐龙WS-200A遇到难题了,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小弟先在这里谢谢大家

二用焊机使用时焊芯老是缩到药皮内
在下是菜鸟一个以前从未接触过焊机,

1..请问使用到电弧焊功能时需不需要调,调电流的那个按钮?

2. 使用3.2的焊条时起弧难,起了弧后一下子就灭了(,灭了后再看焊条,发现焊条的焊芯已缩到药皮内面,这时好像接触不到工件),
请问像我这种现象是我的手法不对?机子质量不行?还是焊条质量不行?

网友:
焊机不行 能退就退了吧。

网友:
你试试看把电流调小点。虽然我没用过焊机,但从电的原理上来看可能电流大了,这样里面的焊条烧的快。试一下吧。

网友:
焊芯缩到药皮内很正常的,起弧前敲敲就可以了,起弧后也不影响用。电流要看你焊多厚的东西,比如焊角铁我一般打60A,电流太大很容易烧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调节电流的按钮在使用电弧焊时是不是可以调的?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直流逆变焊机,没发现这种现象.

网友:
焊芯缩进去很正常
引弧前用手捏一下就好了
记得戴手套哈

网友:
1.要根据焊接工件来调节电流大小。
2.焊芯缩到药皮内是正常的。引弧困难,可以加大点电流试一试。

网友B:
焊接的时候 焊芯融化快 造成断弧。是不正常的。换2.5焊条试试,如果还有这种现象。果断退货或换大一点的焊机。我用的瑞棱200a也有这种现象。和锐龙是一家生产的。
250以上就没有这种现象 焊弧明显比小焊机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时候 焊芯融化快 造成断弧。是不正常的。换2.5焊条试试,如果还有这种现象。果断退货或换大一点的焊机。我用的瑞棱200a也有这种现象。和锐龙是一家生产的。
250以上就没有这种现象 焊弧明显比小焊机稳。

言之有理,我的也是瑞凌200a的,烧2.5还行,3.2勉强且不稳定,我有专用焊机,一般不用瑞凌焊,你若真想派两用,建议换250以上的。氩弧焊机标称电流都有水分。

网友:
没啥难得,关键是经验,没事的时候您多想想,就啥都会了

网友C:
焊机没问题,缩进去很正常。用3.2焊条一般电流在90~120A。你焊机多少钱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1180买的,送了个垃圾焊钳,还有个手持面罩,
\刚才发飑又去试机,发现焊机起弧难,点在工件上起了一点点火花后焊条又给粘住了,焊时好象焊条要离工件1MM这样才会有弧的,是不是这款二用焊机不太好用?
晕死是原本想买台好牌子的机,没想到买了个杯具回来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地上敲下,敲掉多的焊剂,继续焊

网友:
实用3.2焊条是要调到3.2或者以上档位  起弧难多数是电流小了  还有就是起弧的手法问题   缩进去没关系  起弧时稍微敲击一下就掉了
手法上多偏向与拉起弧 对新手来说会好些 力度要控制在刚接触为好 起弧焊接时 焊条与工件的距离一定要有 这个掌握就比较困难了 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

楼主:
我的200A的请问要调到几A的档位上才合适?
还有焊时有二种情况
要不就焊不稳(焊接口铁水熔了一大堆)
要不就焊穿了(铁水流在地下一大点)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机没问题,缩进去很正常。用3.2焊条一般电流在90~120A。你焊机多少钱买的?

上面的朋友是对的,焊接是相当讲究的,一般焊接要根据焊条规格焊接位置和焊接工件的厚度选择电流的大小。无论交直流焊接都要根据情况调节。

网友:
直流焊机有极性,工件接正,焊把接负为正接法,否则反之。碳钢焊条有酸、碱性之分,如果你觉得起弧难,可对调极性试一下。

网友:
焊芯退到药皮里是正常现象,这样才能形成喷嘴的效果,如果芯露再外边的话,射流就会喷的到处都是了。不过下次引弧时要敲一下才能引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