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是亚托的35X好还是好赢的非铂金40A好呢?哪个 ...
新手提问:是亚托的35X好还是好赢的非铂金40A好呢?哪个用在450上好一些?谢谢拉

楼主(2011-07-10):
新手提问:大家说是亚托的35X好还是好赢的非铂金40A好呢?哪个用在450上好一些?谢谢拉

网友A:
新手还是35X吧,安全系数高,用过的电调中,亚拓和泰世的缓启动做得最好了..

网友B:
好盈的铂金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好盈的铂金40A没用过,但铂金80A还在用,缓启动根本就是废的。。

网友D:
都还OK啦,都足用了。

网友E:
亚拓缓启动好,发热大,好赢的缓启动差

网友F:
谁说好盈换启动差的!我的好盈飞腾40A用在450上,觉得缓启动很不错了!

网友G:
35X吧 亚拓电调我主要就是喜欢那缓启动

网友H:
好盈飞腾40A有缓启动了。

网友I:
我认为还是买好盈的
售后有保障,稳定,YT的就是缓启动是亮点

网友J:
好盈发热小

网友K:
好盈铂金40A,缓起也是不错的!综合起来比35X好!

网友L:
个人喜欢35 ,因为小巧一些
我烧掉8个...但是还是比较喜欢

网友M:
35X一直没坏就一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