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调双电机无舵机船的研究

楼主(2011-07-10):
想实现船无舵机转弯,所以想用双电调插在3、6通道。现在出现2个方案。
    首先如果混控3、6通道,可以实现3通道控制油门大小跑直线,而且即使两个马达有速差也可以分别微调修正。但是转弯无法实现,只能跑直线,或者通过微调跑。
    第二是分别接在1、3通道,通过两手共同前推实现前进,推一边实现转弯。但问题是遥控有一边会自动回中,而且很难保证两手同一位置,也就很难跑直线。大家有什么好方案?一起探讨下。

网友:
你找一个廉价的遥控,比如天7,然后把左边的改一下就好了,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案的话就要大量的混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实现船无舵机转弯,所以想用双电调插在3、6通道。现在出现2个方案。
    首先如果混控3、6通道,可以实现3通道控制油门大小跑直线,而且即使两个马达有速差也可以分别微调修正。但是转弯无法实现,只能跑直线,或 ...

估计你没玩过CCPM模式的直升机……
例:在CCPM/MODEL 1模式下,两个马达分别连接副翼与螺距通道,推、拉油门时,这两个通道会与油门同步增、减。
转向时,操纵副翼摇杆,连个连接马达的副翼与螺距通道,输出就会改变,使两个马达的转速一个增加、另一个减小,从而实现你想要的转向动作。
这样,差速转向型船模,油门通道控制船的启动、停止,副翼控制差速型船模的左右转向。
直线航行时若偏航,通过副翼的微调来获得相应的修整。

网友:
好方案?8fg 模型类型直接选双电机模型

网友:
这样转弯会减速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没玩过CCPM模式的直升机……
例:在CCPM/MODEL 1模式下,两个马达分别连接副翼与螺距通道,推、拉油门时,这两个通道会与油门同步增、减。
转向时,操纵副翼摇杆,连个连接马达的副翼与螺距通道,输出就会 ...

确实不玩直的。接2个电调接收会受部了吗

网友:
看看我跑船的帖子,,混控,,双电机,双马7000那个,,v尾混控的原理

网友:
为加强跑直线的性能可以加一个小小的固定直线舵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玩直的。接2个电调接收会受部了吗

大部分的无刷电调,都有个EBC电路给接收机供电的,并不是接收机给电调供电。接收机输出的是微弱的控制信号而已,外加你的电调又是分节于不同的输出通道(建议:只让其中的一个电调ECB给接收机供电,另外一个电调的ECB供电切断,不给接收机供电,以免电压偏差电流倒灌),根本不存在“接收机受不了两个电调”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的无刷电调,都有个EBC电路给接收机供电的,并不是接收机给电调供电。接收机输出的是微弱的控制信号而已,外加你的电调又是分节于不同的输出通道(建议:只让其中的一个电调ECB给接收机供电,另外一个电调的 ...

两个电调只需要对其中一个供电吗?不需要把电调电源线并联?那另个电机的电要通过接收传导?还有就是接收防水问题,这个东西做防水好像有些麻烦?

网友(2011-09-29):
所有接收里面的的红黑线都是并联的,,这么讲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