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丰快递到底怎么个算法

楼主(2011-07-10):
我拍了个500克以下的东西从江苏到浙江只要12元好了,为什么2000克不到的东西从河南到浙江却要100多的运费?

网友:
顺风是比较贵,但是服务好点,前些天快递个包裹,圆通个垃圾最后说地址超出送货范围,我草!换了个顺风,第二天就亲自送到家门了。

网友:
体积小的算轻抛~按重量算。。体积大的就按体积算。。。
快递公司都这样算。。。

网友:
东西轻了,体积大了,给算了体积

网友:
怎么算赚钱怎么着来啊,这都不懂

网友:
关于顺丰收费的问题,我特地研究过:
有两种计费方式,一是按照重量来算,二是按照体积来算,然后按照算出的数额取大的来收费。
重量的话一般都有标准的,体积的话是按照长×宽×高=的数值除以一个固定值,如果选择陆运的话就是除以12000,如果选择航空的话就是除以6000,得出的数值就是体积折算成的重量值,然后再按照重量的计费标准算出运费,再和单独以重量算出的运费做比较,取大的那个!
顺丰就是这样算运费的,如果是体积比较大的东西的话,用顺丰就会收取比较高的运费!

网友:
不明,不过总比自已取便宜

楼主:
哦,原来还要算体积,晕了,快递真是想办法赚钱啊 谢谢LS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还要算体积,晕了,快递真是想办法赚钱啊 谢谢LS各位了
你要是东西有2个立方,才几斤重,快递不亏死

网友:
哎.快递是开船的,你是座船的.你算得过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