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良仪表车0640

楼主(2011-07-10):
请问各位老大 国良仪表车0640a 主轴锥度是莫氏几号啊 ??

网友A:
我有一台,没时间弄,在院子仍着哪,主轴不是莫式的,与R8形状类似

网友B:
儀表車的標配好像都是彈簧筒夾之類的

网友C:
R8的类型不是莫氏

网友D:
弹簧夹头

网友E:
我是C0620,莫氏2号..把尾锥套桶里面的芯取出,拿到量具店配的..

楼主:
回上面几位大哥!r8是个什么型号??有这个型号的顶尖啊 ?如果没有主轴顶尖怎么调与尾座的同心度呢 ??

网友F(2012-02-12):
你百度下就知道了,国良车有相关参数的,不是莫氏也不是R8

网友G:
上淘宝搜索名字为“夹头锻造件超市”的卖家,各种手搬床的弹簧夹头毛胚都有,回来自己钻孔镗孔然后切出豁口来就可以用了!价格非常便宜,如果你要顶尖,买个长点的夹头毛胚,回来自己车个顶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