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安装完 进不去

楼主(2011-07-10):
没有找到 d3dx9-43.dll,因此这个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可能会修复此问题。
我从新安装了 还是这样 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安装DirectX了没?

网友:
在网上下一个这文件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DirectX了没?
正解!

网友(2012-03-05):
LZ应该搞好了吧,想知道答 案,我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进不了

网友:
升级到最新的DirectX就行了,我以前也这样,升级后就OK了。或者找到setupFiles,在联网状态下打开里面的dxwebsetup.exe就行了,安装一个文件

网友:
你的系统是WIN7 的吗 我64位的 一开始也是进不去,修复DirectX就行了!貌似升级新的没用!
我光盘里 的DirectX 也不能安装  只能修复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