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过MB的模友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1-07-10):
今天试飞新450PRO,新MB,起飞悬停两秒,离地一米高,先是向左翻,我反应快,修正过来,接着又向右翻,这时高度来不及修正,摔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呀,我看了以前帖子说有可能是震动,但是我检查了我这台新机一点震动也没有啊

网友A:
检查MB放置灯信号 MB横放 竖放都要在菜单里设置 你确定设置正确了?

楼主:
你好:我确定设置没问题,我平放的,灯蓝色的,现在主要是调整上的问题,是不是斜盘感度高引起的呀

网友A:
检查斜盘补正的方向,MB的斜盘补正方向是和你飞机的倾斜方向相反的,仔细检查,一般来说,严格按照附带说明书调整,参数也按照说明书设置,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楼上讲的不错,学习!

楼主:
刚才重新修好飞机,我把感度降低一些,问题解决了,很稳啊,原来是感度高引起飞机抖动,飞机侧翻

网友C:
标题
我也想耍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