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换个激光头是不是可以叫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1-07-10):
雕刻机换个激光头是不是可以叫激光雕刻机?
下面是自制激光

网友:
烧个气球都要一秒时间,怎样雕刻。。。。。

网友:
混蛋,竟然把中 国制造抹掉

网友:
雕刻机的动力头换个激光头就是激光雕刻机,问题是你的功率要足够大才行。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小的激光头没有意义,大的激光管你的机器又放不下了,哈!还有几个光学反射镜及光路,还有排风除烟系统,都需要一些空间的! 所以结果是  普通小型雕刻机的结构不适合激光雕刻!

网友:
一般的激光雕刻机是平面工作的,靠激光将被刻物体的表面烧蚀形成图案。你就理解成激光打印机好了。上面视频中的激光能量及精度都不够,也无法达到打印机的分辨率,所以不能成为激光雕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有实物产品出了,在我们这里他们用激光雕刻机雕刻鞋面

网友:
你插个翅膀就叫飞机了

网友:
 你俩合作还行

可做激光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0421

网友:
几百毫瓦级别的搞搞玩具级别的还是可以的,实用的话500W都闲不够

楼主:
激光束可以合并,威力更大,类似于光棱坦克

这样体积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

网友:
魔法宝石 可以发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