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发热请教

楼主(2011-07-10):
刚简单地无动力主轴和38电机连上空运行十五分钟…电机、无动力主轴就非常烫了,应该有七十度左右!请教各位用过无动力主轴的师傅:这样正常么?我还没开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你顶一下,电机热可能,主轴如果轴承正常不应该这么热,而且是空载。

网友:
轴承配合太紧,主轴同心度过大,轴承质量太次

网友A:
润滑脂太多也发热

网友:
轴承有问题或者安装有问题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产生热,好像多少万年前就证明了看看哪里摩擦阻力大
转动很顺滑啊!用手指就能轻轻转动…只是在主轴夹头这方加了只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太多也发热
润滑脂我把轴承装满了!!!!

网友:
不用加满油,加3份1的空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皮带的张紧力是否过大
皮带还比较松!一点不紧,38电机通上13伏都能轻松地转

网友:
润滑脂不好,还有可能上润滑脂前防锈油没洗干净

网友D:
应该不用加油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用加油封了吧
角接触轴承没盖,就装了只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转顺滑的话检查动平衡
动平衡就差了!你看

临时用的长螺丝顶皮带轮

临时用的长螺丝顶皮带轮

网友F:
发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网友G:
什么是无动力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能说具体点不?把你心中的几方面说出来让大家了解下,以免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是无动力主轴?
就是自身没有动力…必须依靠第二动力机构提供动力

网友:
38电机转速应该能达到8000转吧,一般的轴承可能不行,要用高等级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