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问题

楼主(2011-07-10):
北极星的重心是否应该与图纸一致呢?
如果照图纸的话电池安放的位置就不是在机头为了
很多人都说电池要尽量靠前放,现在纠结啊
还有就是,我点北极星所有设备都放上有650g,电机2212 KV1400配7035桨不知道飞得起不

网友:
动力够了,这个配置拉力超过800G

网友:
1、电池是否要到机头,就要看你用多大的电池了,15002\200MAH的不需要太前,1300mah的就要顶前了,图纸设计重心在断阶处,这样的话起飞和降落的速度要高点,我一般把重心调整到断阶后1-2厘米处,起降能稳一点!
2、“我点北极星所有设备都放上有650g”是有点重了,但也不怕,就是速度快点!我的第一架为了扎实一点,配1500MAH的电池都过700克了,一样飞!
3、“电机2212 KV1400配7035桨”我也是2212 KV1400,但配的是7060桨,40%油门起飞,夏天气温高,注意电调的散热问题!!
放心飞吧!!!

网友:
2212 kV1400配7035桨,老实说拉力也就500克。飞650克的飞机,能飞起来是一定的,但是对于北极星这种没有翼型的KT机来说,从水上起飞,也许不是很轻松,在空中油门也要保持的比较大吧,没飞过,猜的。

楼主:
多谢各位了!昨晚换了8040三叶桨,把电机位抬高了些,现在动力超足!
今天爽飞

网友:
大家用7寸桨的真不少,为什么我的北极星机不能用?桨会打到机背,难道是大家把桨都垫高了?还是放大了飞机的外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翼展72CM不改变电机位最大能用7寸的,你的翼展多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翼展72CM不改变电机位最大能用7寸的,你的翼展多大呀?

我的也是原图做的,没有放大,昨天去飞了,用的2212KV2600加上6寸桨动力很足的。用的2100的3S锂电。
昨天遇到个问题,油门经常没反应,连线没有问题,难道是电调过热保护了?我的电调安在机身内部,还被704胶包了,不过加了散热片的。

机头被撞掉了一块,不影响什么。

这小蜻蜓老追着我的水机玩,还落到我的控的天线上,真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原图做的,没有放大,昨天去飞了,用的2212KV2600加上6寸桨动力很足的。用的2100的3S锂电。
昨天遇到个问题,油门经常没反应,连线没有问题,难道是电调过热保护了?我的电调安在机身内部,还被704胶包了 ...

果然是无过载不飞,用1047桨动力更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无过载不飞,用1047桨动力更足……

那你说我的配置应该用几寸的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我的配置应该用几寸的桨啊?

kV 2600,只能用5寸,而且不能是大螺距桨,建议GWS 5030或者5043直驱桨。
北极星属于中慢速机,用高kV小桨效率偏低,不是特别合适。
如果尾巴够高,建议2208 kV1800 + GWS 7035;如果实在不够,那就2212 kV1900 + EMP 6×5E。

网友:
引用 网友B:

kV 2600,只能用5寸,而且不能是大螺距桨,建议GWS 5030或者5043直驱桨。
北极星属于中慢速机,用高kV小桨效率偏低,不是特别合适。
如果尾巴够高,建议2208 kV1800 + GWS 7035;如果实在不够,那就2212 kV190 ...

我把电调用704包了,然后外挂,散热应该不是问题了,还换了2212KV1400的电机加APC7*5E的高效桨怎么样?
顺便加了夜航灯。

傍晚飞一定很好玩。

网友B:
呵呵,好手艺,这个配置应该算比较暴力的了,祝爽飞。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在光线太暗的时候飞,光靠灯光来分辨飞机姿态,是比较困难的,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一不小心飞丢了就杯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好手艺,这个配置应该算比较暴力的了,祝爽飞。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在光线太暗的时候飞,光靠灯光来分辨飞机姿态,是比较困难的,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一不小心飞丢了就杯具啦。
谢谢夸奖,我的F15在为减震起落架苦恼呢。一直没有选好用哪种,特别是前轮带转向的,想自制,有好的设计发一个给我参考下。

网友(2011-10-05):
哇噻…这北极星飞机做得如此干净利落。简单好看。赞,我也在加班做北极星了。做得现在都脚酸了。你F15手艺非常好看。当然北极星也有的比

网友(2012-08-01):
也请评估自制北极星

我在学做北极星:翼展64重400G、电机2208/1800KV、电池2S7.3V800(或3S11.1V1100)MAH、桨7或
6寸;请问知道的大佬,如此配置能飞吗?

网友:
北极星的重心是否应该与图纸一致呢?
答 案是肯定的,起飞后可微调水平尾使状态满意。

网友:
这小蜻蜓飞到天线上能拍下来挺有趣。

网友:
 整个翼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十分多谢!